CT

楼主(2005-12-14):
英国CT变频器4kw
HF74
HF75
HF88
故障代玛什么意

网友A(2006-01-26):
你使用的应该是UNIdrive吧。这是故障代码的英文解释:User trip defined in 2th processordefined solutions module code 。几个代码属于同一个类型。如果掉电都无法复位你就只能送到CT上海办事处维修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QQ:35415560

网友B(2010-02-04):
本部现有CT UNI 3402 18.5KW 8台, UNI 3401 15KW 5台 现货 及相关配件。 价格好。 有需要的朋友可联系

君隆工控 13503210041 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