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M1D043A1X变频器

楼主(2005-05-22):
求各位高手帮忙啦!我是一个刚接触变频维修的新手! 现手上有一台松下M1D43A1X的机子,故障现象一运行马上跳OC,经查变频器输出有一相的触发明显快于另两相,用假负载的话,那一相的灯泡亮度明显比另两相亮!请问各路高手,这个应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应该怎样查修呢? 我在此说声谢谢了!

网友A:
三相不平衡,有可能是光耦的问题。

网友B:
是驱动集成电路IR2132坏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看来我得先换一个IR2132J集成驱动了! 还有问题到时候向你们请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