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系列定时器设定值及应用

楼主(2010-12-10):
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中的定时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时间继电器,其计时设定值由PLC程序赋予。PLC的定时器均为延迟接通型,可以提供无限对瞬时动作的常闭点和无限对延时接通常开点,以提供编程时使用。近期的PLC提供数百至上千个数量不等的定时器,其计时单位一般为1ms、10ms、100ms三种,同一计时单位的定时器逻辑线圈又可分成普通定时器逻辑线圈和具有失电保持的定时器逻辑线圈。当计时值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定时器逻辑线圈接通,延时常开点接通。

1 定时器设定值的选取
编程时,在确定计时单位的定时器的计时逻辑线圈在使用输出OUT指令以后,必须设定计时常数。其计时设定值可选择直接用常数K(一般用十进制数K,K的范围0~32767)确定,也可以指定某具有失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的地址号,该数据寄存器D内存放的数K(一般用十进制数K,K的范围-32768~32767)作为其设定值。[1]
三菱FX2型PLC的定时器TO的计时单位为100ms,若设定值直接用常数K,K设定为100,即定时时间T=10S。三菱FX1S型PLC的定时器T35的计时单位10ms,若设定值存放在地址号为250的16位失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内,其值K为50时,其定时时间T=0.5S

2 用编程器对定时器设定值在线修改
由于控制需要,需对定时器的设定值进行在线修改,用户通过编程器,如手持编程器FX-20P可以直接对定时器的设定值进行在线修改,即PLC仍处于RUN状态下,可对定时器设定值进行修改(指用户程序存储器采用RAM)。
2.1 设定值直接为常数K的在线修改
对于定时器T设定值直接用常数K确定的,在线修改时间常数K的方法:使手持编程器FX-20P处于T测试工作方式下,把光标对准所需修改的定时器T的常数K,重新键入所需要的常数值KXXX,再键入GO键,即可实现定时器设定值直接为常数K的在线修改。
这种定时器设定值直接设定为常数K的方法,在一般程序中使用较多,在线修改较方便,但需电气人员操作,适用常数K不经常变化的场合。
2.2 设定值在数据寄存器内的常数K的在线修改
使手持编程器FX-20P处于M监控工作方式下,按SP键,再按定时器T设定值所在的数据寄存器D的地址号如D250,再按GO键,再按MNT/TEST键,使编程器处于T测试工作方式下,按SP键,找到要修改的K值,重新键入K值KXXX,再按GO键,即可完成数据寄存器D250内的常数K的修改,从而在线修改定时器的计时时间。
这种将定时器设定值存在数据寄存器内的方法,其设置及在线修改都稍繁杂,却为PLC自动生成定时器的设定值提供了可能。
3 用内置模拟电位器实现定时器设定值的在线修改
有些微型PLC具有内置模拟电位器,如三菱FX1S—30MR,有2个内置模拟电位器VR1和VR2,可用于调整定时器的计时设定值。数据寄存器D8030和D8031分别对应模拟电位器VR1和VR2的当前值,数值K范围为0~255[2],用户用起子旋动电位器也就改变了数据寄存器D8030或D8031内的数值。编程时,若把数据寄存器D8030或D8031的内存数设定为定时器的设定值,便可实现通过旋动电位器改变定时器计时时间。梯形图如图1所示。

网友A:
这种用内置模拟电位器在线修改定时器计时时间的方法局限于某些微型PLC,因电位器数量有限,导致使用电位器作定时器设定值的定时器数量也有限制,调整计时时间也不精确,同样需电气人员操作。

4 用功能指令实现定时器设定值的在线修改
生产实践中,各种现实条件要求定时器的设定值随时在线微调,这时可采用功能指令FNC24即加“1”指令INC和FNC25即减“1”指令DEC,对定时器的设定值在失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内的常数K进行在线调整,梯形图如图2所示。定时器T203设定值为地址号为D250的失电保持数据寄存器内的常数K,操作码后加“P”表示控制加“1”INC或减“1”DEC指令的X2或X3由“断开”到“闭合”(上升沿)时,才执行加“1”INC或减“1”DEC指令,改变数据寄存器的D250内的常数,从而改变定时器T203的计时时间。数据寄存器D250的初始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好,接点X2或X3闭合一次,数据寄存器D250的常数K,便加“1”或减“1”即增加或减少定时器定时设定值一个计时单位。
这种用功能指令FNC24或FNC25和数据寄存器实现定时器设定值的在线修改的方法,适用于定时器计时时间调整较频繁,且调整范围不大的精确场合,操作十分方便,可由操作工操作。

网友B(2011-04-14):
又是看不见图啊!

网友C(2012-04-26):
三菱工控产品(深圳)培训中心,精品化培养高级PLC程序设计师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专业从事三菱工控产品的培训,为日本三菱公司授权培训机构,专业提供日本三菱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组态软件,工业网络通讯等的技术培训。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是华南地区最具教学经验,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强的PLC专业培训机构.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为满足不同地区学员要求,在深圳西乡,沙井,石岩,同时开设三所分校,均设有专业培训教室,面向全国招生。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是工业自动化和信息产业部在深圳的培训和考试合作单位。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是国内自动化实操教学的先行者,采用工程案例教学模式进行授课:由三菱华南技术服务中心经理做讲师+系统理论+工程案例+实操指导。
本中心承诺:人手一台电脑一套实验设备,20%理论知识+80%上机实际操作、采用“手把手”教学深方式,包学会,免费推荐工作,一期不会,下期免费再学!学会为止。
本中心长期承接台资、日资等外资公司企业内训,同时接受自动化设备工厂定向培训。企业定制培训课程,针对性更强,教学方式灵活,培训效果更好。培训地点可在委托企业进行,也可在本中心进行。
在本中心学习时间灵活,可以参加脱产班、晚班或周末班。学员自由选择培训的学习地点和学习进度,直到学会为止。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面向学员优惠提供各种培训资料和工控产品。其中包括:三菱FX系列和Q系列PLC;MR-J2S系列,MR-J3系列伺服电机;GOT系列触摸屏;威纶MT系列触摸屏;以及工控周边产品(编程电缆 工控书籍 编程软件)。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同时为客户提供三菱工控产品的自动化项目设计,安装调试,生产设备电气系统改造,扩能和升级等工程服务。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秉承技术优势,恭候自动化企业前来洽谈培训合作,同时欢迎学员前来免费试听。
敬请垂询:0755-29127550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陈老师 13267152530

网友C:
代写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年,现兼职代写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等
1》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2》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两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三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3》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4》承接PLC控制箱,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你要求编程。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    13612831585 刘生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D: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E(2012-12-11):
想说的和二楼一样啊。图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