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没有380V电,我怎么修变频器

楼主(2004-12-19):
我的店铺内没有380V的电压,怎么修工业变频器?哪位高手请指教?有什么好的方法吗?qiquan666@sina.com

网友A:
用380V/220V隔离变压器即可

网友B:
请教高手,哪里有220V变380V的变压器?

网友C:
现成的比较难找,卖变压器的店可定做!

网友D:
制变压器时,要注意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E:
用电焊机.电焊机有两组输入,分别为220V,380V,在220V输入端接220V电,则在380V端处可输出380V,我就是这样修变频器,且容量够大.

网友B:
谢谢各位,特别是热火流先生,我试试吧。

网友F(2009-10-19):
哪有修变频器的师傅想换地方,请加我,308927950,我们给你更好的平台,更好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