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海利普变频器启动电机相关问题。

楼主(2010-03-07):
紧急求助。我有台海利普变频器3.7KW,在30HZ左右启动电机后,电机转一下就停掉,且电机震动很大。在低频率从0HZ慢慢调到30HZ启动电机电机又能正常运转,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啊? 电机调速采用电位器调速。

网友:
变频器响应曲线设置里有个时间设置设大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能说出具体是那个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