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E2200变频器的修理

楼主(2005-08-17):
我单位一台CDE2200变频器坏了,故障码OIDC为直流总线过电流,没有详细资料,只有简单的说明书,请高手帮助,先谢谢!

网友A(2005-10-06):
可以的话发过来,我司专业维修进口变频器,我山东烟台的,手机013361335687

网友B:
是一上电就报还是运行之后才报,我公司有大量二手CDE变频器,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C:
你好:康利新 英国CT CDE 系列22KW OIDA:瞬间直流跳脱现象。IGBT功率管直流过流,变频器内部故障。故障代码10。 以上为此故障代码的意思。 本公司专业维修英国CT系列变频器。变频器CD ,CDV ,CDE,UNIDRIVE,SE 直流调速装置MENTOR11伺服驱动器DBE等等。 本公司有大量库存器件,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电话:021-62141466 陈根龙经理。

网友D(2006-01-14):
请问:你的CDE资料找到了吗?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了!
Email:skyhorsetao@163.com

网友(2009-07-09):
山东济南专业维修变频器 0531-87027568  15953103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