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里的电容如何判断已失效?

楼主(2005-09-28):
变频器里的电容如何判断已失效? 顶部鼓起小包还能继续使用吗?

网友A:
容量低于85%

网友B:
变频器里的电容如何判断已失效?   顶部鼓起小包还能继续使用吗? 这种电容已经坏了,不能使用。另外用手拿住电容晃,如听到电容里有东西晃来晃去,这种也不能用,电容里面的电解液已经干了,不能起来滤波的作用。可以买块电容表进行测量,可以判断电容的容量。一般变频器的滤波大电容用4-5年就差不多坏了,应该更换。电容容量减小得太多时,可能引起过流保护。

网友C:
也可以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结合判断。1)用指针表(模拟式)判断其充放电和漏电情况,同时从小到大加直流电压直到其耐压值。2)用数字电容表先测其容量,再加压测试。

网友D:
电容器的种类很多,在变频器中最易损坏的是电解电容器,并且是电源直流滤波用的铝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的寿命一般3---5万小时,好多小功率单相变频器电容器的耐压400V--450V,容量、耐压和普通彩电上的一样,可以通用,变频器一般用小体积的。三相变频器有的用的耐压更高。判断电容的好坏并不是仅从外观就可以判断出来,最好有电容表和耐压表。 1、外观鼓起肚子的,肯定是坏的,即使检查没问题,也要换下,因为已经自身发热膨胀,性能不佳。 2、有的晃起来有动静,肯定是坏的。 3、有的短路,外观良好,要用万用表测试。这时,电路肯定因为这里短路而引发其他故障。 4、电容容量减少,电解液干涸,要换新的,一般外观看不出来,甚至变频器还正常运行。要用电容表测量。 5、新换上的电容,要事先用耐压表打压,看是否能够达到标称耐压,否则,上机就暴。 6、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之分,千万注意正确焊接。

网友E:
切断电源,看看多长时间指示灯熄灭,和新机器比较一下,就可以大致知道电容的情况了.

网友F:
你可以自己做高压测试

网友G:
一般电容表测试电压太低,有时测出的容量和漏电流都符合要求,但仍不可用,最好能在额定电压下测量。

走吧!没有什么可留恋!

网友:
走吧!没有什么可留恋!

网友H:
高压测试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