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请教台安N2-430变频器电源故障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5-05-01):
一台安N2-430变频器不工作,故障现象为显示屏不显示,风扇不转;我怀疑是变频器电源部分有故障,它的电源部分由UC3844,K1317控制,请问大家有这两个元件的参数资料吗?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变频器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A:
驱动板有问题。 jtx1688@163.com QQ:11280899

网友B:
到华强电子网

网友C:
你好《台安故障》无显示的解决: 一、检查保险。 保险断:1:开关电源回路,开关管。模块。 保险未断无显示。检查电源电容。(只有一只电解) 还有经常故障,如OC,OC1等。如有问题请致电13793662356 不是售后服务,只想多多交流

网友D:
syydz:说的不错,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