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通讯模块CP343-5报SF系统故障,该怎么办?

楼主(2010-10-22):
请问各位高手,西门子通讯模块CP343-5报SF系统故障(SF亮红灯),该怎么办?如何处理解决?希望各位高手能说个大致的思路,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情况,如果不行,可以换一块来试试

网友B(2011-12-28):
检查连接电缆,DP线是不是有损坏,拆开DP头,看看内部是不是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