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初用松下A4伺服,配好线后,一上电就以每分钟5圈左右的速度旋转

楼主(2010-11-06):
如题,请各位工控达人赐教!

谢谢!

网友A:
有零漂参数

网友B:
是这样的,要重高参数

网友C:
你的控制模式是什么? 02号是几?    位置控制模式的话要考虑干扰  接线 屏蔽都要处理好 布线规范  实在不行就把编码器线换一个试一下

速度控制模式要考虑零漂了      还是接线布线要规范 A4的话要零漂调整的   其次要不就接零速箝位吧

网友D(2011-11-01):
兄弟,那是干扰引起的了,这问题我们见过比较多,我们是台湾伺服厂家,参数和松下的基本一样,有问题可找我交流:Q:2238262396

网友E:
我们是专业维修松下伺服的企业,对于松下伺服A4,A5系列产品的维修及调试问题,可以找我们交流,QQ:117976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