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现代变频器奇特故障

楼主(2004-12-17):
我单位一台现代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由于进水,模块烧毁,换后一切正常,就是输出电压有问题U相与W相之间有380v电压,U相与V相之间有560v电压,V相与W相之间无电压,经查三模块都是好的,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故障?一般情况下如何解决?(所谓一切正常就是指启动.频率信号都有,调节外部电位器频率也有改变)

网友A:
驱动电路有问题,少驱动

网友B:
更换逻辑控制板试试!如果不能解决,检查一下驱动板上的二极管、光偶等

网友C:
我有个朋友在韩国现代变频器办事处 0755-83764477 李先生

网友D:
不单是驱动的问题,建议立即停止运行,

网友E:
TO:炸模块: 请问一下你是否知道台达M系2。2KW 变频器驱动板上DR10。DR31。 是多少欧的吗? DD9是整流管还是稳压管, 如有谁知道麻烦告诉小弟一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了 我的邮箱是wangyongsheng_4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