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变频器

楼主(2004-05-21):
韩国现代变频器突然出现过流故障,经检测发现:模块烧毁(两单元一块)一块,换过新的后,一启动又烧毁,请教李老师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说输出模块损坏后,要先检查驱动,确定好了之后才可以装新模块,试机,不可心急

网友B:
可能是这样,你没用假负载吗?!

网友B: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网友:
顺便说明: 假负载要串在主滤波电容之后功率模块之前,若串在主滤波电容之前模块依然有烧坏之可能。

网友B:
很多维修新手都说“假负载”很有用,示波器也基本不必用了!

网友C:
最好是装在P端

网友D(2004-06-28):
我一个朋友在宜昌三峡工程中参与过,听他说三峡现在全部用的是现代变频器,听说现代还有高压变频器 中压变频器,以及高低压电器,好象价格属于高档的!      现在变频器无非就比品牌势力,元气件的使用和产品开发势力!

网友D:
听说现代变频器在跑步机上的使用目前为止是最好的,他的能解决低频高力矩,受力不波动,高速负载时不跳过流.不知道是不是!      他们有一工程师到处说和其他变频器在跑步机上比性能,不知道是不是正的,好象还没有哪一家就着问题说出!日本产品上不去吗?为什么?

网友D:
我用过现代变频器,还不错,低速时很有力,震动小,毕竟是韩国老大做的东西!          听说是韩国原装进口的,包装和里面看来没什么问题,应该是吧!          他不经常坏也是让人难受,不坏客户就不买新的!          自己用他感觉相当好,买给客户我还的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