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通用变频器

楼主(2005-12-11):
我单位一台华为变频器每次一送电就显示E010故障一复位就正常有时一诵电无故障显示一切正常,请教李老师及各位大师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修复???

网友A:
是否一送电就启动电机?也可能是干扰造成的,载波频率调低点试。

网友B:
引起E010的原因:
主板
扁平线
驱动板(能复位)
模块(不能复位)
如果你现场的环境比较糟糕,变频器内部脏,请把接线排清理干净。扁平线搞干净。板件清理干净。如还不行,13775129929 储

网友C:
是有可能是粉尘的缘故造成的,你先把卫生清理一下看看吧

网友D:
紫枫@无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2-24 10:22:00
是有可能是粉尘的缘故造成的,你先把卫生清理一下看看吧

网友E(2006-03-10):
扁平线插接良好吗?把接插件重新插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