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5-09-11):
请问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380,在负载无问题的情况下,为何电流三相不平衡,望赐教!

网友A:
电网不好

网友B:
驱动做的不好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有谐波,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类型的电流表?不要用电磁型。

网友D:
小的偏差是可以的,绝对的平衡是没有的,电机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E:
只要不超差,有偏差很正常

网友F:
驱动不好有问题

网友G:
没有说清,到底差多少

网友H:
测量的仪表在工频时线性,变频器输出不在工频区时,测量误差会很大.

网友I:
老兄:到底不平衡到啥程度呀,要知道没有绝对的平衡呀

网友J:
只要输出电压平衡;输出电流就会平衡,前提是要有负载的情况下,并且是负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K:
驱动信号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