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报警

楼主(2005-02-04):
丹佛斯5000的 短电能复位么? 还是有局限性? 我遇到报警(如Alarm 13) 变频器短电后 再次启动 仍然有报警 但是在 控制面板 复位可以排除故障,由于我们这用的DCS系统 属于远程控制 复位不方便 请教高手指教 谢谢!!!

楼主:
老师门 指教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不是经常发生可设置自动复位功能!

楼主:
楼上的 大哥 自动复位功能 怎么设告诉我好么?

网友B:
这是由于电网瞬间断电引起的。要自动复位重置405,445参数即可。如果仍然报警,只好解决电力波动问题了!

楼主:
哦受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