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寿命

楼主(2009-07-10):
各位同仁们大家好,小弟想请教下接近开关传感器感应金属在规定范围内时放远和放

近会影响它的寿命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与使用寿命没有影响的吧

网友B(2010-08-15):
1、不影响;

2、如果太近,可能发生碰撞而造成机械损坏。

网友C:
只要不发生机械碰撞,在感应范围内就没有影响

网友D:
放在可以感应道德范围就行了,别发生机械碰撞,放在干燥地方,就OK了!

网友E:
一般来讲,接近开关的感应金属应该放在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但是必须注意:
1。在允许的范围内,只要不发生碰撞,尽量放近。如果距离过远,由于金属材料的不同和体积大小的不同,感应距离比厂家给出的距离值要小,可能发生感应不稳定的现象。
2。电源电压尽量稳定。
3。环境温度尽量不要温差太大。
4。震动量要小。
5。信号线如果过长尽量使用屏蔽线。

事实上,过长的信号线容易引来感应干扰信号,容易损坏接近开关;感应金属放在距离的临界点上,理论上不损坏开关,实践上是很容易损坏接近开关的。

网友F:
如果电源稳定,不会影响使用寿命

再就是带负荷时,不能超过限制

网友G:
根据楼上的,我在说一点,国产的和进口的,寿命也不一样,

网友H(2011-04-27):
您好,可以考虑下:上海定宸传感器有限公司,我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传感器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厂家。本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先进的设备,精湛的工艺。我们向客服提供可靠,精密,高品质的传感器具有防水,抗干扰,过载,短路保护等良好性能。且产品可以完全替代日本欧姆龙(omron),德国倍加福( P+F)韩国奥托尼克斯(Autonics),巴鲁夫,科瑞,图尔克(TURCKSICK,等任何进口品牌的接近开关,公司主营产品: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耐高压接近开关,耐高温接近开关,磁性感应开关,光幕保护器,模拟量传感器,温度传感器,NAMUR本安性传感器,霍尔开关,光纤放大器,光纤探头等控制元件等,产品质量包用一年。

网友I:
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和使用次数有关,QQ:1936992623

网友J:
在允许范围内使用 不会影响寿命 1在推荐电压范围内选取合适的工作电压 避免临界状态 2选择信得过的品牌 如SICK 欧姆龙等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不要图便宜

网友K:
据我所知接近开关里面的干簧管两金属片的理论寿命在上亿次吸合次数。。。。。。

更有牛的厂商表示在2亿次吸合次数以上!

其实只要不超电压不超电流,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坏的。。。。。。

磁性感应金属应该只对它管内的金属片动作负责,对寿命可以说根本没有影响。

网友K:
接近开关里面的传感器就是:

干簧管英文名为Reed Switches,干簧管也称磁簧开关或舌簧开关及磁控管,它是一种气密式密封的磁控性机械开关,可以作为磁接近开关、液位传感器、干簧继电器使用。干簧管比一般机械开关结构简单、体积小、速度高、工作寿命长;而与电子开关相比,它又有抗负载冲击能力强的特点,工作可靠性很高。在手机、程控交换机、复印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消毒碗柜、门磁、电磁继电器、电子衡器、液位计、远传煤气表\水表、IC卡煤气表\水表、电子煤气表\水表中都得到很好的应用,电子电路中只要使用自动开关,基本上都可以使用干簧管。

■ 触点形式:

●“A”型(常开型)磁场存在时开关触点将闭合(如图所示);

●“C”型(转换型,单极双投)当施加一磁场时,公用触点将从常闭

(N.C.)触点转移至常开(N.O.)触点(如图所示)。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