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请教

楼主(2005-01-24):
我在调试一台水泵,是PID调节恒压供水.我遇到了问题,所以来到这请教高人因为我知道这儿高人很多的. 我调试的那个泵是负压给水的,当反馈压力大于给定时,给水频率下降,因为是负压当电机转速降低时,必然会使泵的吸水扬程下降.由于底阀漏水,给水管和泵体漏气,影响泵内真空度,很可能不上水. 有人要说了.你设定一个最低频率不就行了.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这个频率是多少合适,怎么算.高人请赐教.最好是把公式写下来!小生不胜感谢!

网友A:
恒压供水不是当反馈压力大于给定时,给水频率下降吗?负压给水???

网友B:
以前有一前倍教我设为15-20HZ

网友:
底阀漏水和给水设定绞到一块既给自己又给用户找麻烦,设最低频为50HZ,给不上水一样给不上水. 你一定要有个最底水位控制即水泵的吸入管要在最低水位控制线以下,这样就是设为0HZ,也保证底阀坏的情况下,水泵进水管也不会有空气,和PID参数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把底阀修好了不就没事了~!如果底阀漏水,水泵吸程过高,就是工频照样不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