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恒压供供水的问题 高手请进

楼主(2004-05-13):
我这里要做一个恒压供水 变频器是国产的 无PID调节器 我没做过恒压供水 现请教高手 是不是需一个压力传感器 还需其他什么电气检测装置吗 一般在做是需注意什么

网友A:
那你的变频器有没有电流或电压接收功能啊? 如有还需要一个PID控制器,一个压力变送器即可. 如一台带多台可选供水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