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55千瓦带风机运行2~3Hz就OC

楼主(2005-04-05):
我这里新买一国产变频,带55千瓦的风机,现在运行2~3Hz就过流,我把电机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型接法,变频器就能正常运行.我想问一下有其他办法让电机三角形接法也能正常运行吗? 还有我想问一下高手关于Hp316J驱动光藕他最大能驱动多大的电流的模块啊? 能直接驱动300A的模块吗? 可不可以告诉我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啊? 谢谢

网友:
可能是变频器V/F曲线没设好。Hp316J驱动光藕不能直接驱动300A的模块。

网友A:
HP316不能直接驱动300A模块,得加对管放大

网友B:
把转矩提升的值降下来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客户的风机是75千瓦的,用55千瓦的电机带.所以选用的变频器是55千瓦的.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想请教一下 316J不是有从模块C极的电压检测 那个检测电阻你们一般选用多少啊? 我这里选用3.6K的 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啊! 谢谢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对大家的热情不负责。

网友D:
是不是补尝电压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