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奥的斯电梯西威变频器故障代码

楼主(2010-09-24):
西子奥的斯电梯西威变频器故障代码
supply:供电电压故障under voltage:欠电压
over voltahe:过电压
IGBT desaturat:IGBT故障
inst over cuureent:过电流
ground fault:接地故障
curr fbk loss:电流反馈故障
module OT:模块过热
heatsink OT:散热器过热
motor OT:电机过热
heatsink S OT:散热器传感器过热
rugulation S OT:调节板传感器过热
intake air SOT:环境温度传感器过热
cont fbk fail:接触器反馈故障
commcardfault:通讯故障
appl card fault:选件卡故障
drive overload:变频器过载
BU overload:电机过载
data lost:制动单元过载
brake fbk fail:数据丢失
door fbk fail:门驱反馈故障
spd fbk loss:速度反馈丢失
故障代码 故障名称 可能的原因 检  查
Failure supply 供电电压故障 供电电压故障
变频器内部可能导致故障 检查设备电源
复位并重新起动.若仍发生故障请与SIEI代理商联系
Under voltage 欠电压 直流母线下降到了额定值的65%以下
最常见的原因是设备电源故障
变频器内部故障也可能造成欠电压故障 若为暂时的电源电压中断,可复位后重新起动.
检查设备输入
若设备电源正常且发生了内部故障,请与SIEI代理商联系
Over voltage 过电压 变频器内部的直流环节电压超出了额定值的35%
减速时间太短
设备受到很高的过压峰值影响 调整减速时间
IGBT
Desaturat IGBT故障 变频器在IGBT桥或其门极驱动器中检查到了错误动作
干扰故障
器件失效 复位并重新起动.若仍发生故障请与SIEI代理商联系
Inst
Over current 过电流 变频器检测到电机输出有过大电流(>4*In)
突加重载
电机电缆短路
电机不合适 检查负载
检查电缆
检查电机规格
Ground fault 接地故障 电流检测发现电机相电流之和不为零
电机或电缆绝缘失效
编码器故障也可能引起接地故障 检查电机电缆
Curr fbk loss 电流反馈故障 调节板和电流互感器连接错误;
检查XTA端子的连接电缆
Module OT 模块过热 IGBT模块温度太高
风机故障功率元件IGBT故障
过负荷电流周期太快
Heatsink OT 散热器过热 GBT模块温度太高
风机故障功率元件IGBT故障
过负荷电流周期太快
Motor OT 电机过热 变频器由电机温度模型检测出电机过热
电机过载 减少电机负载
若电机没有过热则检查温度模块
Heatsink S OT 散热器传感器过热 环境温度太高
风机故障
散热片太脏 检查冷却气流
检查散热气是否不干净
检查环境温度
Regulation S OT 调节板传感器过热 调节板温度太高
环境温度太高 检查环境温度
检查冷却气流
Intake air S OT 环境温度传感器过热 冷却空气温度太高
风机故障
冷却口堵塞 检查风机
检查变频器的冷却口
Cont fbk fail 接触器反馈故障 变频的主接触器故障 检查变频器的接触器
Commcardfault 通讯故障 变频器通讯故障
复位重新起动,若再次出现请与SIEI代理商联系
Appl card fault 选件卡故障 选件板的读入失败 检查安装
若安装正确,请与SIEI代理商联系
Drive overload 变频器过载 变频器过载
Motor overload 电机过载 电机过载 减少电机负载
BU overload 制动单元过载 制动单元过载
Data lost 数据丢失
Brake fbk fail 抱闸反馈故障
Sequencer 装置上电或复位时,接通输入连着24V
装置配置为运行端子
Door fbk fail 门驱反馈故障
Over speed 超速
IGBTdesat repet IGBT故障 变频器在IGBT桥或其门极驱动器中检查到了错误动作
干扰故障
器件失效 复位并重新起动.若仍发生故障请与SIEI代理商联系
WatchDOG user 处理器看门狗 干扰故障
元件失效 对复位后重新起动,若故障再次发生,请联系SIEI代理商
External fault 外部故障 在外部数字输入中检测出故障 检查外部故障电路或器件
Spd fbk loss 速度反馈丢失 编码器未接
编码器连接不正确 检查编码器
西威面板操作说明

网友A:
6 面板操作
操作面板包括两行16位LCD显示、7个LED及9个功能键组成。主要使用如下:
— 控制传动装置,前提是已经编程设定
— 增加和减小速度及点动
— 在操作过程中显示电压、速度及报警等功能
— 设置参数和进入指令
7个LED模块由6个发光二极管组成,在操作中显示状态和报警信息。在变频器运行其间面板可以安装或卸下。
注意:长于20cm的操作面板电缆必须屏蔽.
标  识 颜  色 功             能
-Torque 黄 装置输出负转矩,灯亮
+Torque 黄 装置输出正转矩,灯亮
Alarm 红 代表跳闸故障
Enable 绿 装置接通
Zero speed 黄 代表零速
Limit 黄 装置电流到极限,灯亮
Shift 黄 按键第二功能项选中,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