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论坛—变频器有奖讨论贴第一周:变频器电流总过大!

楼主(2010-09-16):
一变频器,功率为75KW,带30KW的变频电动机。使用在升降机起升机构上。控制方式为无PG矢量控制。对电动机采取多段速速度调节。

安装调试以后故障现象:电动机从启动到达到额定速度(50HZ)过程中,操作面板显示的变频器输出电流一直很大,最大时已经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3倍。如果说长期使用的话,变频器寿命要减少很多。

措施:针对以上现象如何减少变频器输出电流,使之达到正常范围内。请大家想想办法!

下周五结贴,在所有回帖中,选出1名最佳回贴给予30MP奖励,同时评出5名优秀回贴分别奖励:20MP、10MP、100积分、50积分、30积分。

网友A:
记得原来使用132KW的变频器拖动135KW的电机(别看错,是135KW,这都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等级),在开始调试的时候总是过流保护。最后解决方案是降低最高频率,比如缺省是50HZ,慢慢往下降,达到48.5Hz的时候就非常稳定,没有出现过流了。

楼上的主题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使用降低最高输出频率的做法呢?

网友B:
   变频器加速时过电流一般是;由于电机拖动的负载太重,且负载无惯性,在加速时间内,达不到额定转速,电机转速失步,引起变频器过电流。在不改变机械结构情况下,只有调整变频器的一些参数,如;加速时间,V/F曲线,输出电压等,让变频器工作在最佳状态,如果调整得当,选择功率大一点的矢量型变频器,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MP待你拿哦!!

网友C:
萜子将于9月30日结贴,请积极讨论!

网友C:
结帖日临近了,抓紧时间哦

网友D:
延长加速时间,可以不?我是新手!大家多多交流啊

网友C:
经过大家的讨论和回贴,结萜如下;

1、积分100分:田丰自动化

2、50积分:ye-w

网友E:
刚看见,来晚了,恭喜二位中奖者。

网友F:
各位获奖的用户,由于数据连接有些小问题,所以说奖励会迟一些,但千万不要担心也不要失去积极性啊,这些我都记到我的小账本啦~~~

网友G(2010-10-17):
希望维修变频器的同仁加入该群71558463

网友F:
奖励已发,查收啊

网友C:
谢谢大家积极参加活动,更多MP和积分等你拿哦!

网友B:
貌似积分没有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