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温度过高!急啊。

楼主(2010-09-20):
一75KW电动机,为绕线转子电动机。在使用过程中按照参数配置了响应的电阻器,但是在工作中,电动机温度很高啊。电动机绝缘等级是F级别的。手摸起来发烫的厉害。求助于大家问题在哪儿?

网友A:
你在哪里,想知道这些就问我。QQ;343649400  专业维修普通电机,伺服电机,线路板,精修国内外疑难杂症板。

网友B:
受摸起来很烫不一定有问题,手摸起来烫的温度大约50~70度吧。这个温度F绝缘等级电机毫无问题吧

网友C:
可是没有几天,电动机就烧了。看来问题大了。

网友D:
   可能是负载过重,或三相不平衡。

网友E:
是不是线圈有短路啊?

网友F(2010-11-12):
电机温度过高,用温度巡检仪检测电机温度,如果温度过高过断电或报警

http://www.wkqyy.com 温控器应用网

网友G(2011-05-23):
定子允许温升100度

网友H:
是不是碳刷接虚啊

网友I(2011-07-30):
          电机故障,三相不平衡,转子回路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J(2011-08-29):
我也觉得电机内部可能出现短路什么的,重新让人绕下电子绕组

网友K:
电机有没有连轴器,如果有是不是连轴器不平衡,不再同一条直线上,使电机发热。

网友L:
导致电动机温升的原因很多啊,最常见的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