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变频器奇怪故障
Smile

楼主(2010-09-21):
三菱A500变频器奇怪故障 三菱A500系列75KW的变频器,最近频繁同时出现以下故障
1,面板无显示且面板电源指示灯不亮
2,直流母线接触器释放
3,冷却风扇不转
但过十几秒钟后又恢复正常,且反复频繁出现这种现象,但调换其他电源驱动板后恢复正常,烦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万分感激! 1、是CPU板有故障!
2、是CPU板有虚焊故障:
1)你可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有关集成电路的管脚;
2)用松香重焊一次,即可!
“将出故障的变频器中的驱动板T-MAF54A-S1A换到其他变频器上开机运行一会后就出现故障了”
1、故障就在这块板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有关电路,特别是发热元件的管教;
2、发现有问题的重焊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