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9-24):
运行过程中突然没有输出,变频器不工作,复位以后能继续工作,但这种情况一天要出现四五次,但变频器不显示故障代码,电压也比较稳定,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可能是驱动部份虚焊了

网友A:
驱动部份虚焊不可能。你是否用外部端子控制,重点检查外部端子或者恢复出厂值

网友B:
现场干扰不严重吧,如果不复位重新开机能开起来的话,是外部控制线路的问题,如果必须复位才可以开起来,多是干扰,或者软件的问题了,IGBT过流保护方面的硬件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C:
可能外部干扰,我这里台达M变频器与伦茨22kw安装到一个配电柜就会出现台达不报故障就是没有输出,运行信号打开重新接通后就正常

网友D:
外部干扰或者外部控制线路问题

网友E:
关注最后的结果和原因

网友F(2010-10-25):
干扰,并关注最后的结果。希望解决。

网友G:
CPU电压不稳,受到干扰。

网友H:
首先考虑干扰问题

1、变频器到负载电缆是否太长

2、接地措施是否有?符合要求?

3、可能是变频器自身保护动作

4、容量是否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