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接普通电机吗?

楼主(2010-09-24):
变频器可以接普通电机吗如果运行频率不是很高可以用 .工作在额定频率50HZ时可以吗?如果频率低于额定频率影响大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用普通电机,但频率低于20HZ以下普通电机的散热会因转速降低变得恶劣,温升加剧使绝缘老化,引发故障。可以外加强制风冷以保证电机长期可靠运行。工作在50HZ当然可以。

网友B:
可以接普通电机的,

验证一下

网友C:
现在可能95%变频器,驱动的是普通电机。

网友D:
是的,顶一下

网友E:
大部分的场合都是普通电机

网友F:
是的,接普通电机是可以的
,只要运行频率不是很低,电机散热能保证就行,当然最高频率最好也不要超过60HZ,否则发热很严重的。

网友G:
可以,只要不在太低频率(比如20hz、15hz)运行,不要超过50hz运行就没问题。

网友H:
可以,普通电机低速运行,由于散热效果变差,会影响电机寿命,如要求长时间低速运行应该选择变频专用电机或减轻电机负载.

如果匹配电机与变频器额定值不符,请调整保护值,以保证电机的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