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注意事项

楼主(2010-09-24):
变频器启动注意事项 变频器的输入6kV电源高压开关必须待变频器给出的“高压合闸允许”信号时,才能合闸;
 如果变频器始终没有提供 “高压合闸允许”信号,请确认变频器控制电源是否合上,柜门是否关好,旁通柜隔离开关是否正确到位,变频器本身是否处于故障状态,以及和变频器相关的系统信号是否正确;
  每次分断6kV高压开关后,必须至少在160秒后方可再次送电;
 旁通柜隔离开关处在变频位置时,用户6kV高压开关合闸只相当于给变频器送电,电机并不启动。需要启动电机,还必须给变频器发运行命令指令;
  启动变频器以前,风机挡板或水泵出口阀门最好处于关闭位置。并确认电机没有因为挡板或出口阀门不严和其他原因而反转,否则容易引起变频器启动时过流停机;
  变频器需要启动时,如果风机或水泵刚停机不久,应确认风机或水泵已经完全停转,否则容易引起变频器启动时单元过电压。
 DCS只有在变频器处于远程控制状态并同时得到变频器的“请求运行”信号后,才能给变频器发启动指令,正常启动变频器;
  变频器启动后,自动将电机加速达到DCS的给定速度。如果当时DCS的给定速度小于最低速度设定值,变频器将按最低速度运转。
  DCS给变频器发启动命令后,如果当时DCS的给定速度和变频器最低速度设定值均为0,则电机仍然不会转动,这时DCS必须设置一个合理的转速设定值。
 电机通过变频器启动,对电机、高压开关开关、电网和负载系统的冲击都很小,只要满足以上条件,启动次数及时间间隔没有限制。
 工频旁路情况下,要启动电机,需将旁通柜内开关切换为工频方式,然后合上相  应的高压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