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压故障解析

楼主(2010-09-24):
变频器过压故障解析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況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 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將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來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1、输入交流电源过压
    这种情況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线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2、发电类过电压
    这中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沒有安裝制动单元,有两起情況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1)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時,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沒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纸机中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聊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聊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來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聊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統,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於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聊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將再生能量回馈給电网。
    (2)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現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沒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則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网友A(2011-11-13):
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说得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C:
请教楼主DC:760V时,三相进线电压几伏?似乎要537V左右吧?这么高才保护?

网友D: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E:
加制动单元是个不错的选择变频器故障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