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高压变频器的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0-09-24):
夏季高压变频器的维护注意事项
变频器一般的安装环境要求:最低环境温度-5℃,最高环境温度40℃。有研究表明,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使用寿命将减半。夏季是变频器故障的多发季节,要确保变频器能长期稳定和可靠地运行,关键在于日常维护保养。
一.变频器停机维护
1、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器触摸屏上的各显示参数,发现异常应即时反映。
2、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5℃~40℃之间。
3、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通常每周应清扫一次;如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4、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5、变频室必须保持干净,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清扫。
6、变频室的通风、照明必须良好,通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7、变频器功率单元柜出风口温度不能超过55℃。
二.变频器停的使用注意事项
1、用带塑料吸嘴的吸尘器彻底清洁变频器柜内外,保证设备周围无过量的尘埃。
2、检查变频室的通风、照明,通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3、检查变频器内部电缆间的连接应正确、可靠。
4、检查变频器柜内所有接地应可靠,接地点无生锈。
5、检查变频器旁通柜高压开关的操作应正常,能正确合闸和分断。
6、变频器试运行完成后,应重新检查紧固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连接各螺母。
 7、半年内应再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连接各螺母。
 8、半年后每六个月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连接各螺母。
  9、变频器长时间停机后恢复运行,应测量变频器(包括移相变压器、旁通柜主回路)绝缘,应当使用1500V兆欧表。测试绝缘合格后,才能启动变频器。
三、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1、加强巡检,安排专人负责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2、运行数据记录。
编写变频器运行记录表,定时记录变频器及电机的运行数据,包括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散热器温度等参数,与合理数据对照比较,以利于早日发现故障隐患
2、保证变频器室的环境温度-5~40℃之间。设置专人检测变频器柜顶冷却风扇是否正常、柜门的过滤网是否堵塞。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具体方法是:将一张标准厚度的A4打印纸放在柜门的过滤网上,纸张应吸附在入气窗上。
为了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每周应清扫一次滤网,如果现场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缩短。清扫办法见图二:
2、随时记录并监测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电流以及移相变压器的温度。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3、环境监测
(1) 夏季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安装场地的通风。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得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2) 夏季是多雨季节,防止变频器安装的环境,无雨滴进入变频器内部。
   4、检查所有电气连接的紧固性,查看各个回路没有异常的放电痕迹,没有怪味、变色,裂纹、破损等现象。

5、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防止小金属物品造成变频器短路事故。特别是对电气回路进行较大改动后,确保电气连接线的连接正确、可靠,防止“倒灌”事故的发生。
四、结束语
总之,在夏季高压变频器的维护时,应注意变频器安装环境的温度,定期清扫变频器内部灰尘,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加强巡检,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检查接线端子是否紧固,保证各个电气回来的正确可靠连接。防止不必要的停机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