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变频器后的系统干扰问题

楼主(2010-09-24):
简述系统原理:该系统是由四台水泵、三台变频器、三台软启动、一台48点的PLC、一台工控机以及模拟输入模块及附件。两台是深井水泵(其中一号30KW的是150M深,距离一号水池有300M,二号45KW的348M深,距离1号水池有30M),三号两台22KW的地面水泵,给高山上的2号水池里供水(水泵距离水塔有480M)。要求系统集中控制,变频供水过程中由上位机监控各个过程中的工作情况:深井、水池的即时水位、管道里的即时流量、电流、电压、电机转速等。

  系统安装好,我们一台一台的进行调试试机,在工频下能正常工作,可是在变频形式下,只有三号水泵可以正常工作,一号、二号水泵不论是单开,还是两台一起开,整个系统都不能正常工作,上位机的画面跳动很厉害,几乎模糊不清,机器也不能控制!存在很严重的干扰问题,技术人员进行了下面解决方法:

  1、 对系统信号线没有接地的都进行接地,不能与电机的接地在一起;
  2、 给每个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装磁环;
  3、 原来只给一、二号水泵加装输出电抗器,现在给三号也加装电抗器;
  4、 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5、 整理系统的线路,特别是信号线的走向,液位、水位传感器的信号线与电机线分开走。

  在做了大量的检查、排除工作后,变频下还是没有办法工作,与没有加装附件、检查前一样!

  怀疑有可能在运输过程中PLC有问题?还是传感器有问题?变频器的干扰太大?最后换了一个新的PLC,干扰还在;让变频器厂家的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说要加输入、输出滤波器以及485处也要加滤波器,重新购买了七个大大小小的滤波器装好,还是没有解除干扰问题!不是变频器的干扰?!
  哪里的问题?接地线没有好吗?从新距离配电柜200M的地方再打桩接地线,可是还是一样的问题!问题在那里?

  信号线上的干扰没有考虑,于是又装了信号隔离器,问题还是问题!!!
  后来,我们认真从开始看现场设计方案到安装机器的这段时间考虑,在那里有过问题,技术人员忽然想起在调试过程中,机器开起来不到2分钟就跳脱停机,电网容量太小,承受不了,保险烧毁,原因是煤矿上的用电设施太多,原来拉好的电网要进行改造扩容。是高压电流串进了系统?我们当时考虑到这个问题,上位机与变频器的电源是分开的,怎么会呢?!
  想到问题就必须解决,与变压器厂家沟通订购了一台220V5KW的控制隔离变压器,加到工控机的电源一侧,开机运行,干扰解除!
  总结:变频器或者其他的高频设备在安装调试的时候,遇到干扰问题,不能盲目解决,要认真梳理可能遇到的问题,特别是高频电源---变频器--------PLC等这些高频设备,由于使用的位置、区域、地理环境以及电网等情况的不同,可能带来不同的问题,否则,不能解决问题,购买不少设备,项目就没有了经济效益!
   解决干扰的几点建议:
  1、 系统的信号线一定要接地,不能与变频器、电机共地;
  2、 信号线与电机、变频器的动力线不能平行布置;
  3、 380V电源的处理,电机、变频器与工控机的电源不能共用;
  4、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干扰可能性较大,加装滤波器;
  5、 485通信侧接入信号隔离器;
  6、 工控机的电源侧接入隔离变压器。

网友A:
无限干扰滤波器,进线电抗器,EMC滤波器,等

有具体的说明才好。

网友B:
从进口的设备来看,输入/输出交流电抗器、输入滤波器都属于标配,而不是选配。

网友C:
楼主虽然走了些弯路,最终还是解决了!

但还是没有理清什么是EMC干扰,什么是谐波干扰。

谐波的病,你安EMC吃药,当然无效!

网友D:
欢迎各位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