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及故障处理

楼主(2010-09-24):
变频器本身具有相当丰富的异常故障显示和保护功能。若保护功能动作时,变频器立即跳闸,LED显示故障代码,或者将故障信息存储在程序的某个参数内,使电动机处于自由运转状态到停止。在消除故障原因、用TESET键或控制电路端子RST输入复位之前,始终维持跳闸状态,以便维修检查。变频器异常故障分为软故障和硬故障两大类,前者多因操作或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硬故障是由于变频器本身器件损坏造成的,维修起来可能很不便。处理故障前应注意查看故障前变频器的运行记录,主要包括电流、转速、绕组及轴承温度等,以便于故障的分析和检查。当出现变频器显示某类故障,但故障排除过程中却未发生相应故障的情况,此时应仔细检查故障检测元件或故障信息处理系统有无问题。
    故障检查或维修时,注意须先切断电源,将变频器的输入变压器进线侧的高压柜断路器摇出,并将变频器A1、A2进线柜主开关断开,且须等断电8min电容放电完毕后,方可打开柜门进行维修,切忌停机后立即进行检查。因变频器额定运行时,其直流母排电压可达到1000V左右,且滤波所用电解电容器的数量达120个,单个容量6800μF,储存了大量的电能,停机后须待电容模块前的电压平衡电阻将其放电,电压降低后(其放电时间为8min),方可开柜进行检查。一般来说,变频器常见的保护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2  过电流保护功能
    变频器中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过电流检测值(约额定电流的200%),变频器显示OC表示过电流,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2.1 过电流原因分析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等来解决。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坏,需要更换变频器。根据变频器显示,可从以下几方面寻找原因:
    (1)工作中过电流,即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电流。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 一是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 二是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短路,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接地(电机烧毁、绝缘劣化、电缆破损而引起的接触、接地等);
    ● 三是变频器自身工作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如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元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得及关断,引起同一个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2)升速、降速时过电流: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或降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工作频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迅速上升,而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在降速过程中,降速时间太短,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使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
2.2 处理方法
    (1)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检查:
    ● 工作机械有没有卡住;
    ● 负载侧有没有短路,用兆欧表检查对地有没有短路;
    ● 变频器功率模块有没有损坏;
    ● 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起动时不马上跳闸,而在运行过程中跳闸,主要检查:
    ● 升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加速时间;
    ●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减速时间;
    ● 转矩补偿(U/f比)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 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3  过载保护及原因分析
    电动机能够旋转,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称为过载。过载的基本反映是:电流虽然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不大,一般也不形成较大的冲击电流。输出电流超过反时限特性过载电流额定值,保护功能动作,变频器的容量偏小。
3.1 过载的主要原因
    (1)机械负荷过重:负荷过重的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并可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发现。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负载太大,加减速时间、运行周期时间太短; V/F特性的电压太高;变频器功率太小。
    (2)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因显示屏只显示一相电流)。
    (3)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网友A:
3.2 检查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
如果电动机的温升不高,则首先应检查负载的大小,加减速时间,运行周期时间设置是否合理,并修正V/F特性,检查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预置得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余量,则应放宽电子热保护功能的预置值;如变频器的允许电流已经没有余量,不能再放宽,且根据生产工艺,所出现的过载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变频器的选择不当,应加大变频器的容量,更换变频器。这是因为,电动机在拖动变动负载或断续负载时,只要温升不超过额定值,是允许短时间(几分钟,甚或几十分钟)过载的,而变频器则不允许。如果电动机的温升过高,而所出现的过载又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是电动机的负荷过重。这时,首先应考虑能否适当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传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2)检查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若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不平衡,问题在变频器内部,应检查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及其驱动电路;如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平衡,则问题出现在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上,应检查所有接线端的螺钉是否都已紧固,如果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有接触器或其他电器,则还应检查有关电器的接线端是否都已紧固,以及触点的接触状况是否良好等。
    如果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平衡,则应了解跳闸时的工作频率:如工作频率较低,又未用矢量控制(或无矢量控制),则首先降低U/f比,如降低后仍能带动负载,则说明原来预置的U/f比过高,励磁电流的峰值偏大,可通过降低U/f比来减小电流;如果降低后带不动负载了,则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具有矢量控制功能,则应采用矢量控制方式。
    (3)检查是否误动作
经过以上检查,均未找到原因时,应检查是不是误动作。判断的方法是在轻载或空载的情况下,用电流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显示屏上显示的运行电流值进行比较,如果显示屏显示的电流读数比实际测量的电流大得较多,则说明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测量部分误差较大,“过载”跳闸有可能是误动作。
4  欠电压保护LU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电源电压降低后,主电路直流电压若降到欠电压检测值以下,保护功能动作。另外,电压若降到不能维持变频器控制电路的工作,则全部保护功能自动复位(检测值:DC400V)。当出现欠压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假如都没有问题,那就要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如果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是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晶闸管三相电路中有一相工作不正常,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断路器、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由于变频器故障或噪声引起的误动作等造成主电路直流端(P、N之间)超过了检测值,这就需与制造商联系。
5  过电压保护OUd
    来自电动机的再生电流增加,主电路直流电压若超过电压检测值,错误施加过高电压时保护功能动作(检测值:DC750V)。过电压保护主要有三种现象:加速时过电压、减速时过电压、恒速时过电压。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1.35UL=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主要是发电制动时的过电压,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1)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由于负载特性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纸机中的这类故障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的再生制动单元有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2)多个电动机拖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
6  其它保护
6.1 过热OH4
    过热是经常会碰到的一个故障。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会想到散热风扇是否运转,观察机器外部就会看到风扇是否运转,此外对于30kW以上的机器在机器内部也带有一个散热风扇,此风扇的损坏也会导致OH4的报警。根据L1-04的设定值,变频器停止输出,电机过热时,修正负载的大小,加减速时间,运行周期时间;修正V/F特性;确认从端子A1/A2输入的电机温度。

网友A:
6.2 接地故障GF
    接地故障也是常会碰到的故障,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电流超过了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50%,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输出侧发生了接地短路(电机烧毁、绝缘劣化、电缆破损而引起的接触、接地等)。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对于安川变频器,如果快熔未烧坏,则需检修触发板上的光耦;如果快熔烧坏了,则需要更换模块、快熔,还需检修触发板上的光耦合等。
6.3  电动机不旋转
    (1)即使按下操作器的RUN键,电机也不转,这时,可考虑以下原因:运行方法的设定有错误。(运行指令的选择)b1-02=1(控制回路端子)时,即使按下了RUN键,电机也不运行,按下LOCAL/REMOTE键切换到操作器或设定b1-02=0(操作器)。频率指令太低:频率指令低于E1-09(最低输出频率)所设定了的频率时,变频器不能运行,变更频率指令使大于最低频率。
    (2)即使输入了外部运行信号,电机仍不转,重要的原因是:未处在驱动模式,变频器在准备状态,不能起动。按下MENU键,DRIVE LED闪烁,再按下DATA/ENTER键,进入驱动模式。进入了驱动模式,DRIVE LED灯亮。
    (3)加速时及连接负载时,电机停转了,负载太大。变频器虽然有防止失速功能及全自动力矩提升功能。但是加速度太大及负载太大时,超过了电机的响应界限,请延长加速时间,减小负载。另外也可以考虑加大电机的功率。
    (4)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转。选择了禁止反转,当b1-04(选择禁止反转)=1(禁止反转)时,变频器不接受反转指令。正转、反转两方向都要使用时,请设定b1-04=0(可以反转)。
7  结束语
    本文总结了通用变频器的几种报警、跳闸的保护功能,针对显示分析原因,找出解决方法,为广大维修人员判断变频器故障及维修方法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