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空载运行20分钟左右输入端的空气开关跳闸

楼主(2010-12-15):
.5KW变频器带动5.5KW的风机,50HZ运行时输出电流6A左右,运行了2-10分钟左右输入端的空气开关跳闸(不带漏电保护),然后再合闸运行也是同样的问题。另外变频器不接任何的负载时,运行了20分钟左右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也同样跳闸,空气开关已换过(ABB  20A)。空气开关直接与负载连接(不用变频器)启动运行又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A:
检查变频器整流前段就(输入端到整流桥)是不是   绝缘不好

网友B:
可能是吧

网友C:
整流逆变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D:
检查重点: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