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电流哪个大

楼主(2010-11-01):
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电流哪个大?名牌上标的额定电流是输入电流吗?

网友A:
一般来说,输入侧电流略大,因为输入侧包含了变频器本身的谐波电流。

名牌上一般都表明是输入还是输出电流了。以ABB为例,输入和输出电流都有。实际上,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差不大,功率大点的变频器两者相差也就1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