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论坛—变频器有奖讨论贴第三周:怎样选变频器外围设备配置?

楼主(2010-11-01):
变频器有,断路器,接触器,输入(出)交流电抗器,滤波器,直流点抗器等。如何进行对这些设备参数配置呢?

下周五结贴,在所有回帖中,选出1名最佳回贴给予30MP奖励,同时评出5名优秀回贴分别奖励:20MP、10MP、100积分、50积分、30积分。

网友A:
不允许在回贴中发无技术含量的广告,请自重!

网友B:
   通用变频器的选择包括变频器的型式选择和容量选择两个方面。其总的原则是首先保证可靠地实现工艺要求,再尽可能节省资金。
   根据控制功能可将通用变频器分为三种类型:普通功能型U/f控制变频器、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性能型U/f控制变频器(也称无跳闸变频器)和矢量控制高性能型变频器。变频器类型的选择要根据负载的要求进行。对于风机、泵类等平方转矩,低速下负载转矩较小,通常可选择普通功能型的变频器。对于恒转矩类负载或有较高静态转速精度要求的机械采用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功能型变频器则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这种变频器低速转矩大,静态机械特性硬度大,不怕负载冲击,具有挖土机特性。日本富士公司的FRENIC5000G7/P7、G9 /P9、三肯公司的SAMCO-L系列属于此类。也有采用普通功能型变频器的例子。为了实现大调速比的恒转矩调速,常采用加大变频器容量的办法。对于要求精度高、动态性能好、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如造纸机械、轧钢机等),应采用矢量控制高功能型通用变频器。安川公司的VS-616G5系列、西门子公司的6SET系列变频器属于此类。
    大多数变频器容量可从三个角度表述:额定电流、可用电动机功率和额定容量。其中后两项,变频器生产厂家由本国或本公司生产的标准电动机给出,或随变频器输出电压而降低,都很难确切表达变频器的能力。选择变频器时,只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一个反映半导体变频装置负载能力的关键量。负载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是选择变频器容量的基本原则。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确定变频器容量前应仔细了解设备的工艺情况及电动机参数,例如潜水电泵、绕线转子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要大于普通笼形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冶金工业常用的辊道用电动机不仅额定电流大很多,同时它允许短时处于堵转工作状态,且辊道传动大多是多电动机传动。应保证在无故障状态下负载总电流均不允许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A:
积极性不高!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C:
    变频器常用外围器件有,交流电抗器,直流电抗器,制动电阻,外接调频电位器,外接频率计等。接入交流电抗器可以隔离变频器产生高频谐波对网电干扰,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还可以减小开机瞬间对变频器滤波电容冲击,要求不高设备一般不用。制动电阻用于变频器快速制动,消耗制动时产生直流电压,选型一定要按本变频器说明书要求选用,切不可将变频器制动端子短路,如果短路会烧坏变频器模块。外接电位器也要按说明书要求选择,阻值不要选择太小,太小容易烧坏电位器供电源。如果需要频率显示外接,可将频率表接在变频器频率输出端子上即可。

网友A:
将于11月28日结贴,请大家积极参与!只要参与就可能赢得MP和积分!

网友A(2010-12-09):
"修"论坛—变频器有奖讨论贴第三周:怎样选变频器外围设备配置

结贴:

1、xx303797849奖励10MP(给出了变频器的选择方法和注意事项,但是不完整,没有涉及到电抗、接触器等电器的选择)

2、田丰自动化,奖励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