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经验谈!

楼主(2010-09-17):
一、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故障原因

①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

②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

③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

④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www.BizView.org
    2.故障排除

①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②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

③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动机配合;

④改正接线。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二、通电后电动机不转,然后熔丝烧断

1.故障原因

①缺一相电源,或定干线圈一相反接;

②定子绕组相间短路;

③定子绕组接地;

④定子绕组接线错误;

⑤熔丝截面过小;

⑥电源线短路或接地。   www.BizView.org

2.故障排除

①检查刀闸是否有一相未合好,可电源回路有一相断线;消除反接故障;

②查出短路点,予以修复;

③消除接地;

④查出误接,予以更正;

⑤更换熔丝;

⑥消除接地点。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三、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www.BizView.org
    l.故障原因

①定、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④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⑤电源电压过低;

⑥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

⑦轴承卡住。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2.故障排除

①查明断点予以修复;

②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

③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

④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

⑤检查是还把规定的Δ接法误接为Y;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

⑥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

⑦修复轴承。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四、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1.故障原因

①电源电压过低;

②Δ接法电机误接为Y;

③笼型转子开焊或断裂;

④定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

③修复电机绕组时增加匝数过多;

⑤电机过载。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2.故障排除

①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

②纠正接法;

③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

④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

⑤恢复正确匝数;

⑥减载。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五、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www.BizView.org
    1.故障原因

①重绕时,定子三相绕组匝数不相等;

②绕组首尾端接错;

③电源电压不平衡;

④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2.故障排除

①重新绕制定子绕组;

②检查并纠正;

③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④峭除绕组故障。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六、电动机空载,过负载时,电流表指针不稳,摆动.    www.BizView.org
    1.故障原因

①笼型转子导条开焊或断条;

②绕线型转子故障(一相断路)或电刷、集电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

2.故障排除

①查出断条予以修复或更换转子;

②检查绕转子回路并加以修复。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七、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www.BizView.org
    1.故障原因

①修复时,定子绕组匝数减少过多;

②电源电压过高;

③Y接电动机误接为Δ;

④电机装配中,转子装反,使定子铁芯未对齐,有效长度减短;

⑤气隙过大或不均匀;

⑥大修拆除旧绕组时,使用热拆法不当,使铁芯烧损。
www.BizView.org
    2.故障排除

①重绕定子绕组,恢复正确匝数;

②设法恢复额定电压;

③改接为Y;

④重新装配;

③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

⑤检修铁芯或重新计算绕组,适当增加匝数。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八、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1.故障原因

①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

②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③定转子铁芯松动;

④轴承缺油;

⑤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

⑥定转子铁芯相擦;

⑦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⑧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www.BizView.org
www.BizView.org
    2.故障排除

①修剪绝缘,削低槽楔;

②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

③检修定、转子铁芯;

④加油;

⑤清理风道;重新安装置;

⑥消除擦痕,必要时

网友A:
很详细,很实用,收藏了!

网友B:
上海飞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工业控制现场仪表的研发及制造,专业生产物、液位检测开关和指示计及气动助流设备。目前已为国内外化学工业、电子电器、电站工程、楼宇控制、水处理、粮食饲料、水泥、矿业、造船、冶金,机械配套等行业的工程和工业生产线提供了大量技术先进、可靠实用的自动控制产品。我们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受到中外客商的一致赞誉。公司主要生产液位计液位计 料位计 液位变送器 浮球液位开关 浮球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浮球液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 料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流动开关 浮球开关 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 料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流动开关 磁翻板液位计邢天竺 雷达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开关 电容式液位计 电容式液位开关 投入式液位开关 音叉开关 静压式液位计 上海压力变送器 压力液位变送器 射频导纳液位开关 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 射频电容料位计 阻旋物位开关 射频导纳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阻旋料位计 阻旋式料位计 投入式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计 电极液位开关 超声波液位计价格 涡街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金属转子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V锥流量计 浮球连续式液位计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射频电容液位计 射频电容液位开关 浮球连续式液位变送器 侧装浮球开关 液位开关 浮球式液位开关

网友C:
   算是初步基础知识吧。

网友D:
基础理论知识。。。。。。

网友E(2010-11-04):
很全面,谢谢,收藏了

网友F(2012-06-13):
 冷水机 冷水机厂家 水族冷水机 冷水机工作原理 冷水机网 冷水机品牌 冷水机选择 求购冷水机 离心式冷水机 激光冷水机 注塑机专用冷水机 注塑冷冻机 冷冻机 电镀冷冻机 电镀冷水机 水冷式工业冷水机 水冷式电镀冷水机 水冷螺杆式冷水机 水冷式冷冻机 水冷式冷水机 风冷式电镀冷水机 风冷式螺杆冷水机 风冷式冷冻机 工业冷冻机 工业冷水机工作原理 工业冷水机厂家 工业冷水机技术资料 风冷式工业冷水机 水冷式工业冷水机 工业用冷水机 工业冷水机 水冷式冷水机参数 风冷式冷水机参数 电镀冷水机 冷冻机 水冷螺杆式冷水机 风冷式冷水机 水冷式冷水机 工业冷水机 冷水机 冷水机 风冷式冷水机 水冷式冷水机 工业冷水机 螺杆式冷水机 水冷螺杆式冷水机 工业冷水机原理 工业冷水机 冷水机 冷冻机 模温机 water Chiller 冷水机 冷水机 冷水机 产品中心 成功案例 客户服务中心 技术中心 新闻中心 冷冻机 水冷式冷水机 风冷式冷水机 工业冷水机 电镀冷水机 注塑专用冷水机 防爆冷水机 低温冷水机 螺杆式冷水机 风冷螺杆式冷水机 水冷螺杆式冷水机 激光冷水机 开放式冷水机 水冷式环保冷水机 风冷式环保冷水机 低温防爆冷水机 冷冻机 冷却水塔 模温机 水温机 油温机 水循环温度控制机 油循环温度控制机 120℃水循环式模温机 150℃水循环式模温机 180℃水循环式模温机 200℃油循环式模温机 300℃高温油循环式模温机 350℃压铸专用模温机 橡胶专用模温机 高光无缝即冷即热模温机 模温机 冷水机 水冷式冷水机 风冷式冷水机 水冷式冷水机 120HP螺杆机 风冷式冷水机 工业冷水机 180℃水循环式模温机 水循环温度控制机 冷水机 风冷式环保冷水机 水冷式低温冷水机 风冷式冷水机 水冷式冷水机 高光无缝即冷即热模温机 350℃压铸专用模温机 300℃高温油循环式模温机 200℃油循环式模温机 橡胶专用模温机 油循环温度控制机 油温机 模具温度控制机 模温机 150℃水循环式模温机 120℃水循环式模温机 水温机 冷冻机 工业冷水机 防爆冷水机 低温防爆冷水机 水冷式环保冷水机 开放式冷水机 激光冷水机 水冷螺杆式冷水机 风冷螺杆式冷水机 电镀冷水机 螺杆式冷水机 低温风冷式冷水机 注塑专用冷水机

网友G(2012-12-27):
是保养电动机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