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0-09-17):
一OMRON C200HPLC和PROFACE触摸屏通讯,组态和程序都已经完毕,通过RS232通讯,触摸屏没有一点反映,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了,首先串口设置是否正确?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多遍,参数设置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触摸屏是用这个RS232下载的程序么?如果能下载程序,说明这个口的232没问题。

网友D:
要是通讯口坏了可以找我修的,QQ:982350957

网友E:
看来需要多试试

网友F:
电缆是否有虚焊?

网友G:
找我修理  深圳  QQ806274896

网友H:
建议找触摸屏厂家咨询一下,不要接口弄错了,把通讯口给烧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