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调速,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0-11-12):
就拿台达VFD-B系列说吧。电位器电源+10V--0V,电动机参数按照常规选。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频率控制方式,肯定是要的,控制方式也是要的,是面板控制还是外部控制,外部控制是两线控制还是三线控制,最高频率,最低频率,加减速时间是否要调,载波频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