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0-12-13):
ATV31 调试指南

本调试指南分为两部分内容:一. 在生产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些问题,提请大家注意;二. 将我们在调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总结出来,以助大家更深层次地理解ATV31的多种功能,更大程度地发掘它的优异性能。

一、 曾经出现、正在改进的问题:
1. 密码保护:
 版本为V1.1IE01的ATV31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CODE中设置密码后,        仍然可以看到SET菜单并能修改参数。最新版本的V1.2IE03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设置密码后只能看到SUP菜单。

2. 编程手册部分内容的更正:
(1)编程手册第30页:SSL(速度环滤波器的抑制)应改为SrF;
 (2)编程手册第34页:DO参数中的rFr(电机频率)应改为Ofr;
以上内容我们将在新出版的编程手册中进行更正。另外为方便客户使用,最新出版的资料将编程手册与安装手册合二为一,安装手册放在编程手册之后。

二、 调试经验汇总:
1. 逻辑输入端子的多任务性:
(1)ATV31 与ATV28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逻辑输入端子的多任务性. ATV28的每个逻辑输入端子只能选择一个功能;而ATV31是由功能选择端子,同一个逻辑输入口可以被赋与多个功能,但要注意这些功能之间的兼容性(见编程手册第15页的功能兼容表)。如果两功能彼此不兼容,先设置的功能就会阻止另一个功能的设置。

(2)在将需要的功能赋与一个逻辑输入端子之前,应先将该端子原有的功能改为nO。例如:当控制类型选择为2线控制时,FUN菜单下的PS2(2种预置速度)功能就被分配给LI3端子了。如果需要将LI3端子定义为其它功能(如自由停车),应先将PS2设置为nO,再将需要的功能赋与LI3。

2. 给定输入:
ATV31出厂默认频率给定为SA1=Fr1+SA2+SA3,且SA2的工厂设置为AI2。如果只需要Fr1一个信号作为给定,应将FUN菜单下的SA2的设置改为nO,以免Fr1和SA2信号叠加造成误动作(SA3工厂设置值即为nO,可以不做更改)。

3. PI调节器的设置:
如果需要将Fun(功能)菜单中的PI功能中设置PIF的选项(出厂设置为nO,可有AI1,AI2,AI3三种选择) ,应先将出厂设置中赋给LI3,LI4,SA2的端子都改为nO,即:把SA2设置由AI2改为nO(见编程手册第61页),把PS2设置由LI3改为nO(见编程手册第63页),将PS4设置由LI4改为nO(见编程手册第63页),然后才能在PIF中看到AI1,AI2,AI3。

4. 手册上画黑框的参数的显示:
有些参数只有在定义了相应的功能后才能在菜单中看到。例如:FUN菜单中的参数DCF(快速停车时划分减速斜坡时间的系数),只有当FST(通过逻辑输入进行快速停车)定义为一个逻辑输入端子后才会出现。

5. 转速显示:
ATV28的参数SPd直接显示转速;而ATV31的转速显示和SET菜单下的SdS参数有关,是从频率显示折算过来的。频率的显示精度是0.1Hz,所以转速显示的最小变化值对于4极电机是3转,对于6极电机是6转。

6. 频率环的优化:
ATV28的矢量控制算法是接近于V/F控制的简单失量控制,而ATV31是真正的矢量控制,在以下多种性能上都优于ATV28,如低频时转矩输出、低频时电流的稳定性、动态跟随性能等等。但ATV31更依赖于数学模型的建立,对FLG(频率环增益)、STA(频率环稳定性)、UFR(IR补偿)等参数非常敏感。具体说明如下:

 (1)在L或P控制模式下,当UFR从20%调至100%时,实际补偿值从20%    增至100%,此时补偿是线性的;
    但在n控制模式下,UFR补偿特性不是线性的,当UFR从20%调至100%时,实际补偿值是从80%增至100%,真正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出厂设置(Ufr=20%)时,实际的补偿值是80% (见下图)

(2)对小功率以及小惯量的机械, ATV28的出厂设置提供更快的响应。为了获得大致相同的响应时间,需要将ATV31的 FLG 调至40 到 50之间。.

(3)对于大惯性负载,应适当加大STA的值;
          对于小惯性负载,应适当减小STA的值。

(4)ATV28的出厂设定(FLG= 33)比 ATV31 (FLG=20, STA=20)响应更快。但这样的初始设置有利于在多数场合下,系统能稳定的运行。ATV31 的FLG-STA调整效果非常明显,经过优化后,ATV31的性能优于ATV28。如果客户对低频时的快速响应要求特别高,可以将控制模式改为L,并适当提高Ufr的值。
7.   电机自整定:
 (1)电机的参数必须设置好 (UnS, FrS, nCr, nSP, COS),Ufr 必须设置为 20;
 (2)在电机为冷态时做自整定 (如电机处于热态,请等待1小时);
 (3)不要对旋转着的电机做自调整 (电机可能被负载带动);
 (4)每次上电自调整与飞车起动功能冲突;
 (5)在起重应用时,应先将drC菜单中的rSC(定子冷态电阻)设置为InIT,再做自整定。

8.   加速斜坡时间:
ATV28则以Bfr (标准电机频率, 只能是50或60Hz)为基准,而ATV31的加减速斜坡是以 Frs(额定频率,最大可修改为500Hz)为基准。

9.    如果用户将几台变频器的24V端子接在一起,试图通过一个触点控制多台变频器的起停(通过LI1等端子),在一台变频器供电另外几台不供电的情况下,供电的一台会自动起动,并无法停止。且烧坏变频器的逻辑输入端子。(见下图)

在这种情况下,应指导客户改应将其改成变频器公共点悬空,外部24V(如PL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