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论坛—变频器有奖讨论贴第四周:PLC与变频器的通讯方式有哪些?各自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10-12-09):
下周五结贴,在所有回帖中,选出1名最佳回贴给予30MP奖励,同时评出5名优秀回贴分别奖励:20MP、10MP、100积分、50积分、30积分。

网友A:
1、最常见自然是串口通讯方式,比如西门子使用USS协议、很多品牌都支持的Modbus-rtu协议、当然还有自由口协议方式。这个优势就是成本相对低,但通讯速度一般都较低。而且使用自由口协议,相对编程较难。一般新入门的难以掌握。

2、总线通讯方式。总线方式不是标配,一般都需要增加适配器。这方面的总线非常多。常见的是profibus-dp,canopen,devicenet等等,通过组态的方式就基本能完成通讯。这个通常较为简单,虽然成本上比串口方面要高些。不过总线方面还有诊断功能,大家可能用得不多;如果要做到相对完善的诊断功能,虽然平时用得上,但关键时候顶的上,这样的功能就要求用户的水平高得多。

3、以太网,同样属于非标配,需要增加适配器或转换器。需要组态或组态后编程才能实现,对用户要求比较高。成本上可能比总线差不多。后续发展更好。

4、无线方式。自己都没有用过,

网友B:
原来使用串口,现在用得多的基本都是dp

网友C:
除了2楼说的以外,还有如下最常用的方式:

1.种用PLC开关量控制变频器

2.利用PLC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A:
晕,是问通讯方式,不是控制方式

网友D:
对,是通讯方式,而非控制方式。

网友E:
ye_w回答的很全面了,变频器与PLC之间基本上就这几种通讯方式,目前,变频器与PLC间通过串口及总线通讯的比较普遍,工业以太网这两年刚刚大面积推出,有很多变频器及PLC目前还不支持,估计不久就会普及,至于无线通讯,现在变频器基本没有这种无限通讯选件,很期待这种通讯方式的变频器快点面世.....

网友F:
学习谢谢!!!!!!!!!!!!!!!!!!!!!!!!!!!!!!!!!!!!!!!!!!!!!!!!!!!!!!!!!!!!!!!内容说的写的太少。

网友G:
PLC跟变频器通讯的方式我是没见过,可能我资历不够吧。

要么是PLC和变频器外接端子直接进行控制,要么就是通过模拟量信号端子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