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启动时,震动非常大!

楼主(2011-02-23):
电动机启动时,震动非常大!有1只37KW的转子绕线电动机,使用在起重机大车行走机构上,启动瞬间,电动机几乎“跳”了起来,然后可以平稳运行了,什么原因?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转子应该有点不行,或不平衡。。。。

网友B:
三相电阻,输入电压,输入电流不平衡。没有固定好,共振。

网友C(2011-04-02):
电机是变频器带的么?把刚性调小点

网友C:
电机是变频器带的么?可以吧刚性调小点

网友D:
是不是底座的螺丝松了

网友E:
没有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吗?

深圳市金汇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伺服器,PLC,人机界面,工控机,各种工业电路板。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优质的服务理念,公司成立以来和很多著名的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欢迎有意向公司和个人来我司考察,洽谈合作事宜。我司是深圳国产易能变频器的一级代理商,质量价格都有保证。联系电话:13510769830  郭生 0755-89638870  WWW.GDJHN.COM  QQ:1228605782  阿里旺旺:GDJHN   谢谢!!!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城电子交易中心P01栋128号

网友F:
瞬间过载启动,然后是正常运行。建议行走电机应用变频启动,减少对电机的冲击。

网友F:
是不是行走的电机少呀,两边的行走电机不平衡。也有可能是瞬间过载启动,然后才正常运行;建议使用变频启动,减少对电机的冲击。

网友G:
采用降压启动方式,或者加软启动器,例如丹佛斯300,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H:
减小起动时的转子线阻。

网友I(2011-05-04):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方式,建议你检查下星启动回路

网友J(2011-07-03):
是采取的转子串电阻降压启动吗?如果是的话,在几档的时候发出震动?应该检查电阻箱是否有问题。

网友K:
       同意20楼的说法

网友L(2011-08-07):
检查电阻的接线和选型

网友M(2011-11-25):
转子轴承检查过吗

网友N:
转子匝间短路了

网友O(2012-01-17):
电机及驱动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但导轨和车轮的机械故障也必须检查,导轨或车轮有变形或较大摩擦会造成较大的启动阻力矩。

网友P: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网友Q(2012-05-08):
37KW绕线电动机? 瞬间 启动 震动比较大并伴有噪声 吗?

建议检查电机二次部分,包括转子引出线与滑环连接的部位,碳刷是否磨损严重,电阻是否存在开路或虚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