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论坛—变频器有奖讨论贴第二周:如何调试变频器?

楼主(2010-10-07):
一变频器,功率为75KW,带30KW的变频电动机。使用在升降机起升机构上。控制方式为有PG矢量控制。对电动机采取多段速速度调节,要求可以使用倍速功能。

请参与者详细说明其调试运行步骤及应注意事项.(电动机参数:功率为30KW、额定电压AC380V、极数6极、额定电流62A、PG脉冲数1024)

下周五结贴,在所有回帖中,选出1名最佳回贴给予30MP奖励,同时评出5名优秀回贴分别奖励:20MP、10MP、100积分、50积分、30积分。

网友A:
进来学习下先

网友B:
没玩过变频器…………

网友C:
本公司为了开拓市场,现低价出售高质量工业数据光纤收发器,工业五电口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一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两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一光四电以太网交换机,工业232-232中继高速隔离,工业232-485/422中继高速隔离,工业485/422-485/422中继高速隔离等传输设备。有意向的情联系:0760-88338727  QQ:20178773  中山市华坤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www.huakuntx.com

网友D:
由于参与回贴的朋友不很多,斑主决定,本次有奖回萜活动,将延期。贴子将于11月1日结。请大家积极参与活动,更多MP和积分等着您拿!

网友E:
电机参数的准确性要求较高,如空载电流满载电流等,最好要做自整定,这样数据比较精确

网友F:
  严格意义讲变频器调试既简单又复杂,如果变频器仅仅用于电机调速,只要设定启动方式选择如;面板启动或外端子启动, 频率方式选择如;面板调频率或外接电位器调频率等,几个简单参数就可以了。如果变频器用在快速起停,负载惯性不稳,及各种要求较高的自动化设备,变频器调试就较复杂了如;加减速时间,制动起始频率,制动时间,制动量调节,段速控制,V/F曲线,矢量控制,485控制等,调试时可对照说明书根据设备现场运行情况仔细调节。

切记!不要犯经验主义把变频器3相输入端与3相输出端接反,有得变频器3相输入在变频器右端的,3相输出在左端。变频器的输入端一般是;R  S   T  或 L1  L2   L3,输出端一般是;U  V   W 或 T1  T2  T3  等。另外变频器控制各端子排,除继电器输出端子,均不得接入强电。

网友G:
顶7楼

  严格意义讲变频器调试既简单又复杂,如果变频器仅仅用于电机调速,只要设定启动方式选择如;面板启动或外端子启动, 频率方式选择如;面板调频率或外接电位器调频率等,几个简单参数就可以了。如果变频器用在快速起停,负载惯性不稳,及各种要求较高的自动化设备,变频器调试就较复杂了如;加减速时间,制动起始频率,制动时间,制动量调节,段速控制,V/F曲线,矢量控制,485控制等,调试时可对照说明书根据设备现场运行情况仔细调节。

切记!不要犯经验主义把变频器3相输入端与3相输出端接反,有得变频器3相输入在变频器右端的,3相输出在左端。变频器的输入端一般是;R  S   T  或 L1  L2   L3,输出端一般是;U  V   W 或 T1  T2  T3  等。另外变频器控制各端子排,除继电器输出端子,均不得接入强电。

网友H:
75kw变频器带动30kw提升用变频电机容量上足够,如果只是简单的提升下降,只需要设定控制方式、频率上限等。由于涉及提升下降,还需要考虑零速力矩保持和下降是的制动方式,采用能耗制动还是回馈制动。其他参数设置:如加减速时间、起始频率、制动量等需根据具体要求确定。

网友D:
还有3天就要结贴了,大家抓紧时间啊!MP和积分等你拿

网友I:
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具体参数,大致就就以下几方面

1首先是在电机无负载情况下对变频器设定电机额定参数,让电机自学习。如变频器无此功能则手动输入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转速等。

2设定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最高输出电压、频率。最低启动频率。第一加减速时间

3设定多段速功能、频率及加减速时间。

4设定停机直流制动开始的频率、时间、电流

5设定变频器故障停机的各项功能

网友D:
论坛界贴;

50积分;田丰自动化。鼓励一下,希望以后多参与!

网友J:
奖励正在发出······

网友K(2010-12-23):
没一个像样的答案啊!!!

网友L:
调试步骤无非正确接线、先手动后自动在故障调试而对于楼主提出的要求不是很复杂---手动多段速(主回路:电源-变频-电机-负载)(控制:一般多段速使用外部端子例如a1、a2、a3/三端子的不同组合实现多段速;PU操作一般多段速之间使用时间切换。还有其他端子接线就不做解释)

最主要是参数的调试,不同变频器操作基本相似调试参数大不同,调试过程中一定会不断调整器变频器参数使其达到控制要求。(要根据变频器品牌来做分析的)

网友M:
主要是注意零速时是否能锁住电机,在者就是低速时能有很大的扭矩,只要能保证这些了,其他的就得根据实际要求来确定了。

网友N:
参观于此,多多学习。

网友O:
还这人 什么变频器不说你以为都一样?

网友P:
大力集团制造的Easy-Start E6 和 Easy-Start C5 系列电机软起动器,是我们将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器和模糊控制理论相结合而研发的新型电机软起动装置。它能无阶跃地平稳起动/停止电机,避免因采用直接起动、星/三角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等传统起动方式起停电机而引起的机械与电气冲击等问题,能有效地降低起动电流及配电容量要求,避免增容投资。该软起动器操作简便、体积小巧、性能可靠,还具备“电机保护器功能”。经过我们推广,它已经在各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您选择 Easy-Start 系列固态软起动,定能给您带来专业、可靠、精准和便捷。

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0710-3340726  3342609
襄樊大力公司生产的 Easy-Device 系列低压开环矢量控制变频器具有以下基本功能:过程PID控制、程序运行(简易PLC)、摆频运行(纺织专用)、步进方式运行、下垂控制、停电停车控制、低噪声设计、电流限幅、自动节能、恒功率输出、自动稳压、动态过压失速、能耗制动、故障自动重试、可编程数字输入、可编程模拟输出、可编程数字输出、电机参数自辩识、参数拷贝、显示信息可编程、RS-485接口、用户密码。

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0710-3340726  3342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