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到底包括哪些东东?

楼主(2010-10-20):
工控行业分类真细啊1有点糊涂了,只知道阀类属于执行机构。其他还有哪些/

网友A:
烟道挡板、变频泵、控制开关、联锁保护等等所用能够实现控制的现场设备都可以看做是执行机构。

网友B:
个人认为,执行机构指的链接阀门的执行器,就是大家平时说的电动头。

网友C:
对于执行机构最广泛的定义是:一种能提供直线或旋转运动的驱动装置,它利用某种驱动能源并在某种控制信号作用下工作。

网友D:
那太多了,执行机构不单是阀类有,其它有些也可以叫执行机构

网友E:
确实比较繁琐,只有进一步学习了。

网友F:
无标题文档

一、执行机构的由来
        执行机构,又称执行器,是一种自动控制领域的常用机电一体化设备(器件),是自动化仪表的三大组成部 分(检测设备、调节设备和执行设备)中的执行设备。主要是对一些设备和装置进行自动操作,控制其开关和调节,代替人工作业。按动力类型可分为气动、液动、 电动、电液动等几类;按运动形式可分为直行程、角行程、回转型(多转式)等几类。由于用电做为动力有其它几类介质不可比拟的优势,所以电动型近年来发展最 快,应用面较广。电动型按不同标准又可分为:组合式结构和机电一体化结构;电器控制型、电子控制型和智能控制型(带HART、FF协议);数字型和模拟 型;手动接触调试型和红外线遥控调试型等。它是伴随着人们对控制性能的要求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而迅猛发展的:

1. 早期的工业领域,有许多的控制是手动和半自动的,在操作中人体直接接触工业设备的危险部位和危险介质(固、液、气三态的多种化学物质和辐射物质),极易造成对人的伤害,很不安全;
2. 设备寿命短、易损坏、维修量大;
3. 采用半自动特别是手动控制的控制效率很低、误差大,生产效率低下。

        基于以上原因,执行机构逐渐产生并应用于工业和其它控制领域,减少和避免了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极大的提高了控制精确度和效率,同时也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今年来随着电子元器件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控制理论的飞速发展,国内外的执行机构都已跨入智能控制的时代。
二、执行机构的英文名:ACTUATORS
三、执行机构的应用领域

执行机构主要应用在以下三大领域:
1. 发电厂
典型应用有:
①火电行业应用
送风机风门挡板 一次进风风门挡板 空气预热风门挡板 烟气再循环 旁路风门挡板 二次进风风门挡板 主风箱风门挡板 燃烧器调节杆 燃烧器摇摆驱动器 液压推杆驱动器 叶轮机调速 烟气调节阀 蒸气调节阀 球阀和蝶阀控制 滑动门 闸门
②其它电力行业的阀门执行器应用
球阀 除尘控制喷水 叶轮机转速控制 控制大型液压阀 燃气控制阀 燃烧器点火启动 蒸气控制阀 冷凝水再循环, 脱氧机,锅炉给水,过热控制 器,再加热恒温控制器,及其它相关阀门应用
2. 过程控制
用 于化工、石化、模具、食品、医药、包装等行业的生产过程控制,按照既定的逻辑指令或电脑程序对阀门、刀具、管道、挡板、滑槽、平台等进行精确的定位、起 停、开合、回转,利用系统检测出的温度、压力、流量、尺寸、辐射、亮度、色度、粗糙度、密度等实时参数对系统进行调整,从而实现间歇、连续和循环的加工过 程的控制。
3. 工业自动化
用于较为广泛的航空、航天、军工、机械、冶金、开采、交通、建材等方面,对各类自动化设备和系统的运动点(运动部件)进行各种形式的调节和控制。
过程控制和工业自动化方面的主要应用举例如下:
① 在硫矿生产中的应用
注水流量控制 球阀和碟阀控制
②碳酸钾管道阀门执行器的应用
滑动门 分流器 闸门 球阀和蝶阀 球型控制阀
③水处理阀门执行器的应用
液流流量控制 调压阀压力控制 酸溶液流量控制
④石灰石/水泥厂阀门执行器的应用
球 或蝶阀控制 处理干水泥,石膏,或液体 送风和引风机 调节型风门挡板 旁路风门挡板 环境污染控制和除尘装置 滑动门 对在料斗和储藏库的原材料进行物 流控制 闸门 控制原材料在进料口的流量 燃气控制阀 调节转炉上燃烧器进气量 蒸气控制阀 控制生产过程所需的蒸气
⑤在谷物加工厂执行器的应用
闸门 分流阀 分配器 物料卸货器/加热器 除尘隔离挡板 气流控制(物流干燥) 球阀和蝶阀控制
⑥钢厂风门挡板和阀门执行器的应用
球 或蝶阀控制 控制冷却水,废水,或其它冷却介质 调节型风门挡板 送风和引风机 旁路风门挡板 闸门 环境污染控制和除尘装置 滑动门 控制原材料在进料 口的流量 对在料斗和储藏库的原材料进行物流控制 燃气控制阀 蒸气控制阀 调节转炉上燃烧器进气量 控制生产过程所需的蒸气
⑦铝厂风门挡板和阀门执行器的应用
送风机风门挡板 一次进风风门挡板 空气预热风门挡板 烟气再循环 旁路风门挡板 二次进风风门挡板 主风箱风门挡板 燃烧器调节杆 燃烧器摇摆驱动器 液压推杆驱动器 叶轮机调速 烟气调节阀 蒸气调节阀 球阀和蝶阀控制 滑动门 闸门
⑧过程控制挡板的应用
空气补充 排风机旁路 热/冷风混和 应急关断
⑨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
注油工艺流量控制 气举管路主阀门压力控制 注水工艺流量控制 油井油质采样试验 / 生产用阀门
⑩在天然气生产和输送工业的应用
气举气流流量控制 气管路主阀门压力控制 压缩机喘振控制 天然气压力控制 天然气管路主阀门压力控制 应急关断 天然气调压器控制 压力控制 压缩机喘振控制 流量控制

四、现在国际上有那些知名公司
国外的执行机构出现较早,一直保持较大优势。西门子公司于1905年生产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执行机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外一些生产电动执行机构的厂商,又开发了新一代的产品占领市场。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公司主要有以下一些:
1. 英国的罗托克(ROTORK)
2. 美国的乔登(JORDAN)
3. 德国的EMG
4. ABB
5. 德国的哈特曼-布朗(HARTMAN&BRAUN)
6. 德国的奥马(AUMA)
7.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
8.法国的伯纳德
9.意大利的BIFFI
10.美国的柏勒夫(BELLOFRAM)
11.德国PS
12.日本光荣(Unic)

        目 前,在中国,执行机构的品牌(含国内品牌和国外品牌)较多,市场竞争较大。国外产品主要集中在中高端市场,而国内产品则集中在低端市场。国外产品质量较 优,但价格往往是国产品牌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其在技术和商务方面的投资和努力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国内现以有一些产品已能达到较高的性价比,但总体来讲需 要加快技术进步和行业激励,加大商务努力。
国产执行机构在各行业应用已比较普遍。但进口执行机构从行业来看,则主要集中在军工、电力、石化、化 工、冶金、建材、环保等领域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上。从投资来看,进口执行机构应用较多的地方主要是国家投资的大中型企业和支柱产业、外商投资企业、 资金充足和融资能力强的民营企业。
中国经济正在腾飞,做为现今世界第一大制造基地,执行机构的市场潜力仍是非常大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国家重大举措;外资投入的不断加大;老企业的技术更新和改造等都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现在中国的企业用户已摆脱长期以来的盲目,变得理性化,既不盲目崇洋,也不再一味追求低价。国内企业在紧追和赶超国际先进技术,力争提高知名度;而外国厂商则瞄准中国巨大的市场,在降低价格方面不断的努力,以提高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网友A(2011-01-30):
执行执行,就是施行的机构,起到调节的东西,就是人的手脚。

网友G(2011-04-01):
六楼的回复很全

网友H(2011-05-03):
电动,气动,电液联动,气液联动。按驱动介质来区分

网友I:
我就知道调节阀

网友C:
靠仪表及计算机系统控制现场的可动设备都叫执行机构吧

网友J(2011-09-27):
电动执行器,气动执行器。有技术问题可以咨询企业QQ800063952.韩国执行机构,YTC电气定位器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