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系列变频器报警“PF”,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06):
最近一安川H1000系列变频器报警“PF”,查阅手册是电源质量问题。检查三相电源正常,用过一段时间后。又报警!

网友A:
是不是干扰了

网友B:
PF是电源缺相了,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看看输入主电源端子是不是接触不良?检查下接线电缆。确认主回路没问题的话,查下检测回路是不是有问题,互感器什么的

网友C:
本人从事变频器维修行业已经10多年了。现在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失业在家。愿意以市场价一半的价格维修变频器。电话:13916956302  qq:2357798

网友D(2012-08-24):
互感器是检测输出回路的  如果检查输入电缆 端口无故障 ,可能是是电路板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电容老化引起的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