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救急!!!

楼主(2005-06-05):
各位大侠: 现有一台西门子6SE70-160KVA变频器,面板控制时单独带2.2KW的电动机正常.一到工厂试机时,用端子控制,带6台11KW的电动机,电机刚动,DC电压从550降到470,跳闸,显示F008(DC Link Undervoltage),这是为什么?是否和制动电阻有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后来,工厂改用面板控制,又带相同的负载,还是显示F008.

网友B:
基本参数设的是否符合电机要求?

网友A:
参数应该没有问题,以前用的好好的.且参数又复制了一便.

网友C:
取样电阻其中的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快速开关损坏,检查快速开关

网友E:
请问:F008在西门子中无表示。 如果是上述情况,须更换控制板。

网友F:
仁兄,那是可控硅没有导通。欠压保护了。

网友G:
把谐波上升时间加大,电流环pid的调节上再调试一下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联系: qq:28063435 msn:yjqzbzll@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