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垦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7-10):
我有一台山垦FM-110KW-380的变频器,以前用PLC控制,现在我想改用面板控制,但发现无法写入参数,一按"写入"键就显示"ERR",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先初始化一下,把36改为1,然后再试试.

网友B:
请问阿健,如何初始化.36改1还是无法写入,谢谢.

网友A:
就是把36改为1啊,你有电话吗,留下我打给你,我的电话是013575315985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高手阿健!!

网友C(2009-04-16):
大家好!请问谁有山垦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C:
谁有的?请帮个忙,我急用。我的电话是13702833275.谢谢

网友C:
我有一台山垦---M30KW变频器。要和三菱变频器7.5KW同步运行,要怎样设定?请问那位高手可以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