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变频器在电机再生状态下过电压

楼主(2005-05-10):
变频器在电机再生状态下过电压 但电源电压正常,减速设置正常,制动器正常 请问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把减速时间设成60秒吧 一定OK

网友B:
用了多久了,以前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吗?我觉得是制动器、制动电阻规格偏小。

网友C:
在变频调速系统中,当变频系统处于再生状态下,电动机端的机械能(势能)转化为电能反馈到变频器上,这部分能量必须消耗掉或回馈到电网,使变频器中间环节直流电压保持在正常范围,才能使变频器正常工作. 要有足够的制动效果,就需要有足够的制动力矩,制动力矩太小,变频器仍然会过电压跳脱,但制动力矩也不能太大,如果超过变频器本身的工作极限也就可能损坏变频器了. 在正常情况下,每千瓦电动机需要1A的制动电流就可以有100%的制动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