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大全

楼主(2005-12-02):
请各位同事指点:
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440:高速启动时报F0022,低速启动时正常。空载时一样。启动后一切都正常。请同仁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显F0022 模块坏,驱动有元件坏,TLO84C坏,都可以引起此代码,如果驱动部分没有问题,可以把检测光偶取掉,看还显不显代码,一般都是TL084坏

网友B:
检查下里面主电路的接触,有时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

网友C:
李工的回复象是兄弟我发过的贴子,呵呵,兄弟不才,

网友A:
是我搜索到的而且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估计是检测线路坏了

网友D:
控制板和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