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密度纤维板厂的电器维修交流帖,欢迎讨论,长期有效

楼主(2008-08-16):
更新::砂光机液压原理图,配上电控部分,更新热磨部分

】小弟是个电工新手,入行不久,特来拜坛学习,因为从事人造板方面的电器维修,平时在网上基本上找不到太多关于人造板面的讨论贴

所以特开此贴,以希求教各位,更乐于和大家分享交流,目前希望讨论点生产工艺改造和电气改造方面的经验心得

关于γ射线料位计的一点维修经验good.gd/24969.htm

γ射线料位计是中纤板厂用来检测木片蒸煮罐料位的常见仪器,本厂使用的传感器是直接接入欧姆龙CH200-CT001-V1 高速计数器里来控制的,原理是将传感器的脉冲进行记数,程序里记下蒸煮罐料空时候的脉冲数和料满时的脉冲数,然后料满-料空,再除以10,分别得到10个范围,对应0%~100%十个指示灯,具体程序编写原理以后再说(参见热磨程序),这里主要说说γ射线料位计维修经过,某天厂里磨机的料位指示突然停在0%不动了,到现场一看发现高速计数器模块A相输入灯不闪,正常时因为有脉冲A相指示灯应该是高速闪动的,先查传感器24V供电正常,然后查线是通的,更换欧姆龙CH200-CT001-V1 高速计数器仍然不行,只有换传感器,听说这玩意有害,于是先去把放射源的铅板放下来关上射线源,更换传感器后显示40%就定在那里不动拉,于是找了编码器来接到PLC试了试,一切正常,看来还是上面的问题,把传感器拆开一看,里面电阻都烧焦了,心想24V不会有这么厉害,用表一打线居然有200伏电压,把线拉出来一看已经磨破咯,换线换传感器后

空料时都有10%,想起坏的两个传感器还在上面,于是拿下来后正常了,当几个传感器靠的太近,即使不通电也会互相影响

先上传点东西

热磨车间磨机PLC程序(欧姆龙)

 http://good.gd/24964.htm

本厂沙光沙架的梯形图,(三菱)

good.gd/19853.htm

 压机梯形图(没有后处理,欧姆龙PLC)

good.gd/19854.htm

由于沙光机液压升降方面也比较复杂,自己抽空用FluidSIM-H 3.6画了简单的,这样看起来直观点,先传上来以后再补说明(请用FluidSIM-H 3.6软件打开看)

good.gd/19856.htm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全是西门子的S7--300/400/    现场总线 以太网 施耐得和SEW变频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那里的    我们这里20万立方n

楼主:
四川的,我们这里机器还是很老式17成压机,还是PLC的简单应用控制方式的,所以出故障时比较难排除,生产线前后连贯性大,以出点问题排查时间长了就全停机,老机器的故障报警不完善,目前研究完善报警系统,免得出问题还要漫漫的排除,争取把大部分常见鼓障都作到有直观的报警措施,网上找的没有现场实际应用的好,希望张师傅介绍点你们那里现在的新式压机报警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你可以加我的QQ呀25536233

网友B(2010-11-24):
大家可以用用我们倍纳姆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速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安全光幕,光纤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色标传感器,国产价格进口质量.

有需要选型样本的请和我联系QQ:142624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