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故障

楼主(2013-05-31):
请问CP1H的PLC如何拆开?无24VDC和通电无反应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5-05-17):
应该是电源板故障吧 机器中间部分有卡扣 有小螺丝刀撬开即可

网友B:
很容易拆的仔细看看,电源模块在最低层,模块上有一很小的金黄色的小长体的保险,应该是这个保险烧坏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上点儿拆机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