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故障

楼主(2013-05-31):
请问CP1H的PLC如何拆开?无24VDC和通电无反应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
通电PWR和RUN等所有灯都不亮,估计是电源板坏了,有谁修过这个开关电源,是哪方面问题?谢谢!

网友A:
就是电源坏了,故障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2013-07-26):
我也有一个CP1H的PLC,通电就电源跟故障灯亮着,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