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变频器改造

楼主(2005-08-22):
请问有没有对10T锅炉给水系统变频器改造的范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给水变频改造是变频器的一个典型的应用,特殊的注意倒是没有什么,按照通常泵类变频器的选项注意事项和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B:
锅炉给水系统使用一备一用为好些吧。。

网友C:
给水就没有,但改过鼓风,还不错,很少冒黑烟

网友D:
楼上的朋友,我现在这里想改一台锅炉的鼓风机和引风机,功率在37KW和11KW的,很想知道楼上的朋友是如何控制的,我想取蒸汽的压力比较简单,可是发生了很多的问题,老是反映煤用的很多,不知楼上有什么好的改造方法,还请提供.

网友E:
锅炉的鼓风机和引风机变频改造一般是这样的,用蒸汽的压力控制鼓风机变频的速度,用炉膛的负压控制引风机变频的速度。不知道楼上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F:
我刚刚做了一台,用户挺满意,用变频控制炉排,鼓风,引风,皮带机,主要是根据当前蒸汽压力,改变这几个变频频率比例,提高燃烧效率,节约能源及电力,大家可以与我探讨

网友A:
锅炉的鼓风机和引风机变频改造的控制方法多采用前馈控制,因为有较大的滞后性,所以单独的pid调节周期长,笔者曾经用过300中的pid加上前馈来实现,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G:
10T工业锅炉给水变频器直接取代调节阀应该可以并且节能.   但变频器的反馈信号是选择实际液位输出4-20mA作为反馈量.还是差压(水泵的出口压力与锅炉的蒸汽压力)作为反馈量好呢? 进入PID控制调节变频器来控制水位 .

网友H(2006-05-02):
to 大头菜
你是用压力信号做PID的闭环控制吗/效果,精度怎么样??
连动是1:1吗?有无PLC?

网友I:
做过两台10T的蒸汽锅炉,供水、鼓引风机、炉排均采用变频控制,效果不错!woaigongkong@163.com